LC振荡电路分析

楼主(2015-10-13):
各位大神,
  看到一个LC发射电路,对其原理不是十分清晰。
  见如图,通过对Q5的开启给LC回路注入能量。LC回路选频计算为40HZ?------也就是说发射40HZ的电磁波?貌似频率有点低。
  问题:为何采用3.9KHZ左右的频率给LC回路加能量?如果增加这个频率的高脉宽会出现何种情况?
  十分感谢!

网友A:
你算错了吧,我算出来谐振频率为400Hz,

网友A:
三极管基极会不会是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