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助:CubeMX一直关闭工程

楼主(2015-10-13):
刚下载了CubeMX,发现使用的时候只要一更改内容,经常就跳出下面对话框,然后就只能关闭工程,然后再load。

是我使用方法有误,还是我下的软件有问题呢?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还请指点一二。

网友A:
是不是JVAA没有安装好啊,重新安装一下看看。

网友A:
说错了,是Java程序,看看是不是没有安装好,安装后,重新安装一下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是Java程序,看看是不是没有安装好,安装后,重新安装一下这个软件。 ...

一开始是java没安装好,cubeMX根本安装不上。
后来装的那个java版本和cubeMX要求的不太一样,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我还是去重装一遍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是java没安装好,cubeMX根本安装不上。
后来装的那个java版本和cubeMX要求的不太一样,不知道会不 ...

应该就是那个问题,你去甲骨文网站下载最新版的Java,在线安装的那个。。。

楼主:
其实是有道词典的问题,把有道关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