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ST手册中带霍尔无刷电机的描述

楼主(2015-10-13):
手册描述TIM1高级定时器做驱动时序,通用定时器TIM2/TIM3做霍尔接口。其中CH1捕捉换相间隔,CH2做延时换相,CH3做换相超时。
里面说CH1捕捉到跳变后通过CH2延时一段时间再换相,这里不明白,为什么不在CH1事件直接换相,还得延时一段时间再换相。是因为电机里HALL的安装位置跟换相点位置有偏差?这个偏差是故意做的?还是机械原因和磁路原因共同决定的?   就算要延时,这个延时应该是多少?以角度做单位还是?每个电机都遵循一样参数么?  这个延时换相做法有木个来龙去脉当时为什么这么安装霍尔。  请假各位老中医,特别请教MMUUSS586版主,@ mmuuss586

网友A:
你之前 做个电机控制吗?

网友:
网上找点例子看看,看看人家怎么做的。

网友B:
有点感兴趣,有做过这个师傅吗

网友C(2018-09-05):
你好,能给我一个stm32F103系统带霍尔的方波控制代码吗?6步法即可。非常感谢。QQ:19952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