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287安装wifi8188的驱动,修改Makefile,选择platform的时候

楼主(2015-10-13):
iMX287安装wifi8188的驱动,修改Makefile,选择platform的时候应选那个

网友A:
这个我也得好好学学才能知道

网友B:
得自己添加相应的内容吧......应该是rtl8188的WiFi芯片,找找官方详细的移植文档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自己添加相应的内容吧......应该是rtl8188的WiFi芯片,找找官方详细的移植文档参考下...... ...

你做过这个吗?感觉和楼上的差距比较大,我按照这个文件遇到了很多问题,usbcore:提示注册了新硬件!但是ifconfig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做过这个吗?感觉和楼上的差距比较大,我按照这个文件遇到了很多问题,usbcore:提示注册了新硬件!但是 ...

搞过,不过感觉不太稳定,就换成8723系列的了......你下载的驱动包里面应该有相应的移植文档,按照他们提供的方法应该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