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STM32F4] 【F446RE开发板试用】2.4寸TFT终于点亮了!用的HAL库哦!!!

楼主(2015-10-13):
首先说下我这TFT的坎坷经历,X宝上买的,arduino接口,8位数据总线,至今不知道究竟用的什么驱动芯片!扔那两三个月了,搞了不知道多少次,arduino上用的挺好,就是无法在nucleo用,今天一狠心,不用X宝提供的例程了,按照arduino一行一行比着写初始化,现在终于点亮了!虽然只是简单的刷屏,切换红绿蓝,还是很激动!好了,废话不多说了,下面说过程!

先来个照:
设计的是比较方便,插上直接就能用了,而且引出了板子上的RST键。
首先创建cubemx工程,打开RCC HSE,因为我使用的是外接8MHZ晶振,使用HSI的可以跳过这些相关操作。
然后,对照TFT的管脚,配置GPIO,8个数据IO,5个控制IO(因为没有使用触摸功能,所以控制只需要5个IO),一个13个IO全部配置为推挽输出,这里一定一定要仔细!对照F446包装背面的管脚分布图,一个一个核对,如下:
上面为了方便调试,不妨把串口2也打开,参数设置使用默认设置即可。
接下来,配置时钟,HSE 180MHZ,使用HSI的可以跳过

然后生成代码,打开project,如图所示位置:main.c的128行:FLASH_LATENCY_2改为FLASH_LATENCY_5;(这里要非常感谢坛友 @,这都能发现!),使用HSI的可以忽略这里!

然后就是到gpio.c里面,加上三行,即将那13个IO默认都设置为高电平输出:

好了,到这里基本操作已经完成,下面就是初始化和刷屏的几个函数,太长了不贴上来了,需要的下载project,在lcd.c里面。
写的很简单,高手勿喷,多多指教!

网友A:
显示的是什么,怎么一片红,没有看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的是什么,怎么一片红,没有看到啊。

刷屏……就是刷整屏红绿蓝!我刚刚点亮它,还没有其他操作!

网友:
噢,只是全色测试啊,楼主好好研究,然后显示几个字看看。

网友B:
楼主在446上有测试HAL库的SDIO,我的CUBE自动生成的SDIO+FATFS程序一直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446上有测试HAL库的SDIO,我的CUBE自动生成的SDIO+FATFS程序一直不能用!

能不能详细说下,没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C:
楼主的这个屏在哪里买的啊

网友B:
SDIO+FATFS用CUBEMX生成,然在读写SD卡时都出现了CRC校验错误,楼主这屏上的SD卡时SPI模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的是什么,怎么一片红,没有看到啊。

昨天搞了一个晚上,虽然还是移植的代码不是自己写的,也算是搞定了,请大神过目!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extra=#pid6053808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这个屏在哪里买的啊

X宝上,好像是20多块当时买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这个屏在哪里买的啊

对了,我已经移植成功了,可以显示各种字符,见帖子: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extra=#pid6053808

下一步尝试下触摸功能,还不知道这板子有没有触摸功能

网友D:
这屏幕是8bit的吧,感觉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屏幕是8bit的吧,感觉不错啊!

是的,很便宜主要是

网友A:
这种显示屏带字库不带,都不带吧,都是点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显示屏带字库不带,都不带吧,都是点阵吧。

点阵,需要自己提取字库,不过使用汉字也比较少!平时用还是显示英文字符之类比较多

网友A:
嗯,如果要是用的字符是有限的,是固定的,那就没问题。

网友E:
请问下楼主是焊接了外部晶振吗?HCLK设置到180M能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A:
试试超频特性没,用pll超频看看

网友F:
楼主买的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如果要是用的字符是有限的,是固定的,那就没问题。

是的,不带库,只能显示预先知道的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下楼主是焊接了外部晶振吗?HCLK设置到180M能不能正常运行?

直接使用cubemx生成代码是不能运行的,具体请看论坛相关帖子,我在上面有说

是的,我找到了,有个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超频特性没,用pll超频看看

还没试过……回头试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不带库,只能显示预先知道的字符

有些应用就是不需要太多内容,就是固定的, 加一些变动的数字,因此选择这样的,还可以降低成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试过……回头试下看看

我看有个版主喜欢玩超频,不知道超的猛了,会不会起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买的多少钱?

23,不过现在降价了,十几块就可以买到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23,不过现在降价了,十几块就可以买到了

这么便宜,回头也淘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有个版主喜欢玩超频,不知道超的猛了,会不会起火。

起火应该不至于吧!

网友G(2016-05-17):
引用 网友E:
请问下楼主是焊接了外部晶振吗?HCLK设置到180M能不能正常运行?

我的就出现了硬件错误,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H(2020-04-08):
在大侠的指导下,已成功显示,颜色刷屏

网友H:
真好,已通过STM32CubeMX4.27+Atollic TrueSTUDIO for STM32 9.3.0调试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