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功放前端的RC电路分析

楼主(2015-10-13):
求助,如图,左侧电路是ISD2130语音芯片,右侧是NAU82011音频功放,求教中间这块RC电路(R31、R32、R33、C27、C28这块)是干什么用的?如何计算所需R、C值?没有见过这种接法,想弄清楚各R、C值的计算方法,然后移植这个电路到别的地方

网友A:
耦合、隔直用的,RC取值与功放内输入电阻有关,RC和功放内阻确定了低频截止频率和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耦合、隔直用的,RC取值与功放内输入电阻有关,RC和功放内阻确定了低频截止频率和增益, ...

3Q~你说的是C21、C22、R25、R27这块电路吧,是我没有表达清楚,求教R31、R32、R33、C27、C28这块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3Q~你说的是C21、C22、R25、R27这块电路吧,是我没有表达清楚,求教R31、R32、R33、C27、C28这块电路 ...

滤波用的,把PWM变成平滑的波形,便于后面功率放大,RC参数决定高频截止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用的,把PWM变成平滑的波形,便于后面功率放大,RC参数决定高频截止频率, ...

网友B:
低通滤波器,滤除过冲,和高次谐波等不必要的干扰

网友B:
1K电阻的作用是降低输出阻抗,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C:
可能是重构滤波器,以滤除DAC的载波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