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STC12C5A60S2单片机连接两个四位共阴数码管,用了两个74HC573

楼主(2015-10-13):
请问用P0口接4.7K的上拉电阻,锁存器的输出端直接接数码管的段选和位选,我看到有些电路在段选前加了100欧姆的限流电阻,有些又没加,需要加不

网友A:
如果还没有画板,买芯片,换 TM1668 之类的专用键盘LED驱动芯片。
573之类对新手,一定需要串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