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减速电机影响74HC164的问题

楼主(2015-10-13):
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请教下各位高手,我的MCU驱动一个电机驱动芯片,让一个直流电机工作,电机两端串联了2个电感,并联了1个电容,滤波,同时MCU驱动1片74HC164芯片,164是串口转并口芯片,164并口出来经过光耦控制1个24V三色灯,3V3和24V完全隔离开了,电机在工作时三色灯会不停的闪烁,更奇怪的是,一个方向转动有影响,另一个方向转动没影响

网友A:
发原理图 PCB出来,
楼下高手轻松搞定

网友B:
电机反电势干扰了74hc164
电机与mcu不要共电源
调整电机LC滤波参数,用示波器看,使之反电势幅度最小

网友C:
两边电源 还是没有完全隔离开

楼主:
先谢谢楼上回复的各位,昨天有点忙,没上网,原理图好几个部分,太大,我画了个简单的示意图,我感觉隔开了,试了多次都不行(1)光耦那里我换个三极管也不行,
(2)还有一个方向闪,另外一个方向不闪,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3)电机那个滤波电路取值影响很大吗,L和C的值应该怎么计算尼,
(4)灯有3个控制端,1个公共端,公共端接地,控制端接24V则灯亮,相反也会亮,灯的电源24A和24B都试过,都会闪

网友D:
电源隔离没有做好

网友E:
有的电路电源和地都得干净才行,纹波大了不行?

网友F:
感应负载(电机,继电器线圈)并续流二极管是必须的,另外电源、地的走线也得注意,先并个二极管试试,如1N581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