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分析

楼主(2015-10-13):
克拉波振荡电路参数具体如何设置,想要10khz的正弦波,只改变LC振荡那块行吗?

网友A:
10kHz的正弦信号,用克拉波振荡电路成本比较高,波形也不够好。
不如用RC振荡电路。对失真要求高,考虑文氏电桥振荡电路,对失真要求不太高(2.5%左右),用移相振荡电路即可。

楼主:
10KHZ用克拉波振荡不好起振啊,文氏电路能解决这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kHz的正弦信号,用克拉波振荡电路成本比较高,波形也不够好。
不如用RC振荡电路。对失真要求高,考虑文氏 ...

10KHZ用克拉波振荡不好起振啊,文氏电路能解决这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