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keil中的结构体问题

楼主(2015-10-13):
typedef struct
{
         float kp;
         float ki;
         float kd;
}camera_pid;
camera_pid pos_pid;

对于上述的结构体,接下来写
pos_pid.kp = 1.0;
系统一直提示:unkown type name of 'pos_pid'

但我接下来在一个函数中定义却没有问题,比如:
void fun (void)
{
pos_pid.kp = 1.0;
}
却不会报错,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教下大家

网友:
楼主你太有才了,你弄错了,应该加struct 、

用过typedef 不需要再加 struct

网友A:
typedef struct
{
         float kp;
         float ki;
         float kd;
}camera_pid;
struct camera_pid pos_pid;

这个样子就行了。
-------------------------例如:
struct stuff{
        char job[20];
        int age;
        float height;
};
struct stuff Huqinwei;

楼主:
引用 网友A:
typedef struct
{
         float kp;

没用的,我试过,structs可心省略的

网友B:
结构体全局变量要用另一种方式写

网友B:
你试试定义的时候用{}初始化

网友C:
呵呵,楼主!你直接在函数外赋值吗??pos_pid.kp = 1.0;
函数外部不能赋值吧!!要不就在定义的时候初始化,比如camera_pid pos_pid={0,0,0};

网友D:
第一个赋值是在函数外面了

网友E:
变量只能才定义的时候初始化,不能单独在函数体外用另外的语句初始化

网友F:
结构体只能在定义的时候直接初始化或者在函数内部重新赋值啊。你写在函数外面不行啊。

网友G:
函数是程序的基本单位噢

网友H:
还能这么写,谢楼主分享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还能这么写,谢楼主分享

你不要骗楼猪,楼猪也是读过小学的人

网友J:
你可能是想初始化那个结构体,但你的方法不正确

网友J:
struct camera_pid pos_pid ={1.0,1.0,1.0};
初始化必须在定义它的时候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