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串口发送数据

楼主(2015-10-13):
程序已经算出来数据但这个量是可变的             如何即时发送到电脑    显示出来。。。整型数据?????

网友A:
有代码吗?

网友B:
一般能收到就可以发送吧,保持编码格式一致。

网友C:
这个和数据类型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D:
都是需要传唤从HEX格式的。
如果规格化,也可以转为ASCII格式的,比较简单!

网友E:
格式转换我觉得不靠谱,这个实用性不强。

网友F:
可以打包压缩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