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个PCB,有人说问题很多,我不知道具体哪有问题

楼主(2015-10-13):
这是一个通过光敏电阻控制继电器通过的12V系统.

楼主:
:L不太会发帖,弄了两张一样的图片.下面是一位大神给我的PCB评价,没明说具体原因.我还是不知道问题在哪.
①地线走的不好
②继电器安装可能会有问题.

③继电器走线控制端走线貌似也有点问题,尤其是二极管那里.

file:///C:\Users\tutu\Documents\Tencent Files\1078863075\Image\Group\$QYC$Q4{%(S41[KD7DBJ8`G.png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继电器啊。都看不懂你额控制端在哪。

网友B:
不是很好,如果调整一下,会更好。
注意输入输出分开走线。

网友C:
自动布线的?这么乱。重新layout吧

网友D:
挺好的,可以用

网友E:
看出来了,是个新手,继续努力吧!加油!

网友F:
线有点乱 自动布线了再手动调整这样会看着整齐一点,加油加油

网友G(2015-11-12):
太乱,手工布线好了

网友H:
器件间的间距太小,焊接的时候还是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