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转:什么是USB CDC类

楼主(2015-10-13):
什么是CDC类 (Communication Device Class)
  USB的CDC类是USB通信设备类 (Communication Device Class)的简称。CDC类是USB组织定义的一类专门给各种通信设备(电信通信设备和中速网络通信设备)使用的USB子类。根据CDC类所针对通信设 备的不同,CDC类又被分成以下不同的模型:USB传统纯电话业务(POTS)模型,USB ISDN模型和USB网络模型。其中,USB传统纯电话业务模型,有可分为直接线控制模型(Direct Line Control Model)、抽象控制模型(Abstract Control Model)和USB电话模型(USB Telephone Model),如图1所示。本文所讨论的虚拟串口就属于USB传统纯电话业务模型下的抽象控制模型。
通常一个CDC类又由两个接口子类组成通信接口类(Communication Interface Class)和数据接口类(Data Interface Class)。笔者主要通过通信接口类对设备进行管理和控制,而通过数据接口类传送数据。这两个接口子类占有不同数量和类型的终端点 (Endpoints),如图2所示。对于前面所述的不同CDC类模型,其所对应的接口的终端点需求也是不同的。如所需要讨论的抽象控制模型对终端点的需 求,通信接口类需要一个控制终端点(Control Endpoint)和一个可选的中断(Interrupt)型终端点,数据接口子类需要一个方向为输入(IN)的周期性(Isochronous)型终端 点和一个方向为输出(OUT)的周期性型终端点。其中控制终端点主要用于USB设备的枚举和虚拟串口的波特率和数据类型(数据位数、停止位和起始位)设置 的通信。输出方向的非同步终端点用于主机(Host)向从设备(Slave)发送数据,相当于传统物理串口中的TXD线(如果从单片机的角度看),输入方 向的非同步终端点用于从设备向主机发送数据,相当于传统物理串口中的RXD线。
USB数据线连接引发的与PC连接不稳定问题:由于没有接上USB的GND线,导致CDC通信无**常建立连接,接上GND之后,情况就好多了。
硬件接线总结:该连接的电气特性接线,一根都不能少连,否则会导致意外情况的出现,因为不符合物理特性,自然软件也就无**常工作了。
USB接线图
一、简介

通用串行总线(英文:Universal Serial Bus,简称USB)是连接外部装置的一个串口汇流排标准,在计算机上使用广泛,但也可以用在机顶盒和游戏机上,补充标准On-The-Go( OTG)使其能够用于在便携装置之间直接交换资料

USB引脚定义:USB接口定义

针脚
名称
说明
接线颜色

VCC
+5V电压
红色

D-
数据线负极
白色

D+
数据线正极
绿色

GND
接地
黑色
红是正极 ,黑是负极,绿白是数据传输线 无为博道----红线:电源正极(接线上的标识为:+5V或VCC) 白线:负电压数据线(标识为:Data-或USB Port -) 绿线:正电压数据线(标识为:Data+或USB Port +) 黑线:接地(标识为:GROUND或GND)。 红色-USB电源 标有-VCC、Power、5V、5VSB字样
绿色-USB数据线(正)-DATA+、USBD+、PD+、USBDT+
白色-USB数据线(负)-DATA-、USBD-、PD-、USBDT-
黑色-地线 -GND、Gro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