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与下载] 【YL-KL26Z开发】 + 按键控制LED

楼主(2015-10-13):
本次实验是通过K3和K4按键,控制两个LED,在官方例子中按键控制采用了查询管脚电平的方法。

我在本次实验中K3采用查询法控制LED,而K4采用IRQ中断的查询方式控制LED。

实验用的软件是KEIL5-MDK,光盘里面的教程很详细。

下面是原程序:
#include "includes.h"

void myDelay (INT32U ulTime)
{
    INT32U i;
    i = 0;
    while (ulTime--) {
        for (i = 0; i < 5000; i++);
    }
}

int  main (void)
{
    SystemCoreClockUpdate();
    SIM_SCGC5 |= (SIM_SCGC5_PORTA_MASK
                  | SIM_SCGC5_PORTB_MASK
                  | SIM_SCGC5_PORTC_MASK
                  | SIM_SCGC5_PORTD_MASK
                  | SIM_SCGC5_PORTE_MASK );

  PORT_ENABLE_CLK(MKL_PORTA);
  PORT_ENABLE_CLK(MKL_PORTB);
    PORT_ENABLE_CLK(MKL_PORTD);

    IO_FUN_SEL(MKL_PORTB,18,1);
    IO_FUN_SEL(MKL_PORTB,19,1);
    IO_FUN_SEL(MKL_PORTD,1,1);
    IO_FUN_SEL(MKL_PORTA,4,1);
   IO_IRQ_CONFIG(MKL_PORTA,4,2);
    IO_FUN_SEL(MKL_PORTD,6,1);

  GPIO_DDR_OUTPUT(MKL_PORTB,18);
    GPIO_DDR_OUTPUT(MKL_PORTB,19);
    GPIO_DDR_OUTPUT(MKL_PORTD,1);

    GPIO_SET(MKL_PORTB,18);
    GPIO_SET(MKL_PORTB,19);
    GPIO_SET(MKL_PORTD,1);

    while(1){

   if(!GPIO_GET_VALUE(MKL_PORTD,6))
    {
        GPIO_TOGGLE(MKL_PORTB,19);
     myDelay(200);
    }

     if(PORTA_ISFR << 4)
    {
    PORTA_ISFR = (1 << 4);
        GPIO_TOGGLE(MKL_PORTB,18);
    }

    GPIO_TOGGLE(MKL_PORTD,1);
     myDelay(200);
    }
}

网友A:
一般的情况都用这两种方法,一个查询,一个中断

网友B:
这是KDS么还是KE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