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78m12后面又跟了个A1415是什么意思

楼主:
78m12后面又跟了个A1415是什么意思,有的是A1315,什么意思

网友A(2015-10-14):
后面的应该是封装吧。你可以具体看看数据手册,要英文原版的。
---------------------------------------------------------------
回复错误,见笑了。谢谢后面两位大神的指点。

网友B:
这个芯片,第一行已经声明了全部信息。(其他芯片未必只有一行。)

后面的内容,基本是生产日期,及厂家的内部标识。

网友C:
应该是生产日期, 通常是年+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第一行已经声明了全部信息。(其他芯片未必只有一行。)

后面的内容,基本是生产日期,及厂家 ...

学习了!我网上翻了翻,见几种芯片的后缀都不一样,以为是封装信息了。

网友D:
这个看下该芯片的型号表示介绍的,又表示生产年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