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静音电路问题

楼主(2015-10-13):
请问下这个静音电路能正常工作吗,抄的客人的,Q1,Q2不清楚是什么型号的管子,找个MOS管画上去的,还请大家指点。

网友A:
帮你贴个图吧

网友A:
原图好像是双声道,这个图是一个声道,Q2在另一个声道,电路一样

网友B:
Q1用场管可以做到静音功能。
Q5A电路似有误,待更正。

网友C:
Q1前面是不是该串个电阻?另外下面那个BJT控制电路好像有问题,没看到控制信号是怎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