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对射防盗报警器的制作

楼主(2015-10-13):
红外对射防盗报警器的制作
红外线防盗报警已为人们所熟知。在一些室外的防盗系统中,普遍采用了红外对射的方式进行布防,只要有人入侵,人体将红外线信号挡住,报警系统便会被启动。在实际上运用中,经常会将多束红外光装于一套系统中,形成长的一排,即常说的“红外栅栏”。同时为了提高抗干扰性,将发射的红外信号进行编码加密,而在接收端则进行解码以区分是有用信号还是干扰信号。为了让初学者了解其工作原理,这里我们介绍一款红外对射报警器的实验模型,意在掌握基础知识,更深入地了解红外对射报警器的结构。
一、电路原理介绍
红外线对射防盗报警器实验模型电路原理图见图1。

电路主要由电源电路、红外线发射电路、红外线接收电路、逻辑处理电路和报警电路组成。VT7、VT8 及相关元件组成多谐振荡器,其振荡频率由R14、R15、C8、C9 的值决定。振荡信号从VT7 的集电极通过R17 输入VT6 的基极,经VT6 放大后驱动红外线发射管向外界发射信号。当发射管与接收管之间没有物体时,发射的红外信号被D7 接收,经VT1、VT2 两级放大后,从VT1 集电极经C4 耦合送入倍压整流电路,形成一个直流控制电压,使得VT5 饱和导通,IC1的8、9 脚输入低电平, 经“ 非” 逻辑处理后,10 脚输出高电平,IC1 的3 脚输出高电平。这个高电平一路经R8 将IC1 的13 脚电平拉高,从而保持3 脚的高电平输出,另一路使VT3 保持截止,报警电路不工作。
当发射管与接收管之间有物体时,发射的红外线信号就被挡住,D7 收到不信号,此时倍压整流电路输出的信号电压很低,VT5 截止,整个电路状态发生变化,IC1 的12 脚变为低电平,此时3 脚输出低电平。这个低电平信号经R8 使IC1的13 脚变为低电平。这时就算12 脚电平变为高电平,但与非门的关系中只要有一个输入端为低电平,输出便为高电平,因此输出状态被锁定,将维持3 脚输出低电平;同时使VT3 饱和导通,报警电路得电工作,喇叭中便发出报警声。这里报警信号发生电路采用了专用音乐集成电路,上电后便产生报警音频信号,经VT4 功率放大后驱动扬声器发音。若要解除报警,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正常接收到红外信号,二是IC1 的13 脚必须强制输入一个高电平信号。电路中的复位按键就是启到给13 脚强行输入高电平信号而
设的。
二、电路制作
图2 所示为本制作的印刷电路板。板上各元件均有标识,制作者只要按电路原理图中的标识正确安装,就可以完成整个制作。其中一些元件在安装是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图2
1、元件安装时严格按线路板上标识安装,对于极性元件,注意不要装反。
2、报警声音乐集成电路IC3 安装时,其振荡电阻R22 直接装于IC3 上;然后用剪下的电阻引脚从IC3 上焊出引脚后再与线路板相接。焊好引脚的IC3 如图3 所示。

图3
3、红外发射管与接收管安装时,引脚要留有足够的长度,焊好后折弯,使二只管子与线路板水平放置。
4、本制作的电源可采用功率不小于2W,电压为9~12V 的变压器。在一些有直流稳压电源的场所,可直接用9~12V 的直流电源进行供电。整个红外对射报警器实验模型制作好后,其照片如图4 和图5 所示。

图4

图5
三、功能调试
1、所有元件安装好后接上电源,电源指示灯点亮,用万用表测量C1 两端电压,正常应在5V 左右。若不正常,应仔细查看IC2 是否装反,四个整流二极管是否装反。
2、报警电路调试:用一导线将IC1 的8、9 脚与地短接,接通电源,此时报警电路应不工作。如将VT3 的C、E 极短接,此时可听到喇叭中发出的报警声,若没有声音,应仔细检查音乐电路是否装错,喇叭是否接线正确等。
3、发射器的调试:所有元件安装好后,用直流5V 供电进行调试,用万用表测量VT7 或VT8 的基极对地电压,若出现负压,表示电路已启振,发射电路工作正常。
4、红外接收电路调试:8、9 脚对地的短接线先不要取掉,接上发射器电源,将红外线对管对齐,距离可以近些,接通电源测量C7 两端电压,正常在红外线没有被挡住时,电压大于0.6V ;当将红外线挡住时,电压小于0.5V。若符合这个规律,表示红外接收部分电路工作正常,否则就要仔细查看这部分电路元件是否有装反,焊接时是否有虚焊或搭锡等情况。
5、将所有电路恢复,然后上电,若报警,按下复位键,报警停,逐渐拉开红外对射管的距离,注意一定要对齐。为了调试方便,这里所配连接线为50cm,然后将红外线挡住,此时报警,将物体移开,报警依旧,按下复位键后报警解除。若功能正常,整个调试工作完成。
四、材料清单

五、功能扩展
本文这款制作为红外对射防盗报警器原理的模型。由于红外线肉眼无法看到,而本制作发射与接收管必须在一条水平线上对齐方能实现功能。为了方便初学者调试,对射距离控制应在50cm 以内。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本文介绍的基础上,通过增加发射管功率、选用高增益一体化红外接收头等措施来加大对射距离,从而将制作
应用于更多的领域。

本人qq332577133,欢迎讨论指教

网友A:
感谢分享,不过你的图全挂了

网友B(2020-08-18):
无图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