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问题

楼主(2015-10-13):
为什么在同一天内在不的电脑上下载同一个资料要重复扣分

网友A:
同一个资源在10天内重复下载只扣一次积分的,资料的链接是?

网友B:
同一id重复下载不扣分

网友C:
不会重复扣除积分的。

楼主:
我是下伦茨8400的说明书,资料没下到,分却被扣了,再下一下提示还要扣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下伦茨8400的说明书,资料没下到,分却被扣了,再下一下提示还要扣分

你可以联系一下论坛管理员,看是否出现你所描述的情况,系统有可能会出错。:)

网友E:
下载常用软件好像都要扣积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下伦茨8400的说明书,资料没下到,分却被扣了,再下一下提示还要扣分

附件是伦茨变频器8400说明书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下载常用软件好像都要扣积分

是的 可以通过上传资料与评分获取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