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uCOS源码分析问题

楼主(2015-10-13):
#define  DEF_CHK_VAL_MAX(val, val_max)            (((!(((val_max) >= 0) && ((val)     < 0))) && \
                                                     ((((val)     >= 0) && ((val_max) < 0))  || \
                                                       ((val) > (val_max)))) ? DEF_FAIL : DEF_OK)
这个函数的源码是我从uCOS的源码中的lib_def.h中比较截取出来的,这个函数既然是比较val与val_max的大小,那么只要最后一行就可以了啊,前面的条件是在干嘛,不是很懂,望大神指点下,感激不尽!

楼主:
自己顶一下,别沉啊!

网友A:
不是比较val与val_max的大小,是判断val, val_max定义的范围是否正确
DEF_FAIL : DEF_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