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带前置运放的24位ADC

楼主(2015-10-13):
(无正文)

网友A:
好像ADC都不带前置运放的吧,有这种产品么@airwill

网友B:
24 位 ADC 的精度很高, 通常是 Delta-Sigma 类型的.  有些器件内部会集成一个 PGA.
这种器件还是比较多的, 不知道要求的通道数和采样率是多少?
ADS1242 - 24 位 ADC,具有 4 通道、PGA 1:128、50/60Hz
ADS1220, ADS1217,ADS1232
另外还有
LMP90097 - 具有真连续背景校准的多通道、低功耗 24 位传感器 AF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4 位 ADC 的精度很高, 通常是 Delta-Sigma 类型的.  有些器件内部会集成一个 PGA.
这种器件还是比较多的, ...

学习了,原来前置运放是指PGA这个参数。原来就是指的是增益放大倍数。

网友C:
这个我还没用过的,帮着跟一下的。

网友D:
这个单独的ad芯片的不多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