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条形码扫描器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5-10-13):
关于利用MSP430单片机通过读取条形码扫描器采集到的数据然后通过发送到上位机进行与上位机数据的比对和校验,现在问题是条形码扫描器采集到的数据怎么通过单片机读取?其中条形码扫描器是购买的,直接插上电脑是可以使用的。但是接到单片机要怎么样才可以读取它的数据呢?

网友A:
扫的条码就显示在记事本上的

网友B:
你买的条形码扫描器是什么接口的?如果是串口的,会比较方便连接到单片机。

网友C:
两种办法
1.条形码扫描器---PC---msp430,经过PC中转
2.条形码扫描器---msp430,
前者需要电脑中转,后者需要你的条形码扫描器带有一种借口,支持和msp430进行通讯,建议你换个条形码扫描器的模块。

网友D:
可以通过无线或者蓝牙传输。

网友E:
连接单片机的话,现在一般通过USB连接的。

网友F:
这个没有接口怎么用呢。

网友:
首先你得需要知道通信协议。

网友:
需要知道相关的数据格式和发送格式。

网友:
根据协议涉及,430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