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关于电源芯片的选择,欢迎进入指点

楼主(2015-10-13):
最近在做一块锂电池保护芯片,6串的,想从电池端引出一条线给3.3v单片机供电,不知道有什么比较好的耐压转换芯片?

网友A:
6串也就是最高6*4.2=25.2V,单片机耗电应该不大,推荐用高输入电压低功耗的LDO,比如SGM2200,最高输入电压是36V,自身功耗1.7uA

网友B:
用同步降压的方案更好ISL85415,这个性价比很高。

网友B:
给一个datasheet

网友C:
ISL85415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