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高频隔离变压器

楼主(2015-10-13):
初级5个引脚,有两组是一个绕组的,一个与其余四个不连通。次级4个引脚,分两组,怎么用???

网友A:
这个真没测量过,我见过的变压器一般都会有标识的,你可以上个图看看,@airwill 徐工应该有经验

网友B:
感觉楼主对开关电源里的变压器还不了解吧.
从这么多引脚看, 应该是个用在开关电源里的小型高频变压器.
由于开关电源的拓扑结构, 会有激励, 反馈, 辅助电源, 输出等绕组.
由于基本都是定制变压器, 往往现成的变压器不能直接拿来用. 通常需要根据电源设计, 计算出各绕组的匝数, 再定制变压器.
建议楼主找一本开关电源的书籍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对开关电源里的变压器还不了解吧.
从这么多引脚看, 应该是个用在开关电源里的小型高频变压器.
由于 ...

学习了。

网友C:
楼主说的实物型号的呢?相关资料的贡献出来的大家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