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5.30 编译时出现错误

楼主(2015-10-13):
Tool Internal Error:
Internal Error: [CoreUtil/General]: Unexpected windows exception (0xe06d7363) at 7C812AFB
Internal Error: [CoreUtil/General]: Unexpected windows exception (0xe06d7363) at 7C812AFB
Error while running C/C++ compiler

用的是msp430f149,编译时就出现这错误,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可能是指针使用错误造成的,方便把代码上传一下吗?

网友B:
操作数组,指针之类的操作时,引用了一个不可知的地址,出错了。

网友C:
数组,或者指针的问题,指向了不可知的位置。

网友D:
这个不太明白的,,先帮着顶一下的吧。

网友E:
这个也不太明白的,跟大家学习吧。

网友F:
现在都用6.3了

网友G:
iar软件出现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