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MC9S12G48在单线双向SPI配置时,如何在接收状态触发时钟脉冲?!

楼主(2015-10-13):
RT,我在进行单项双向SPI编程时,发信号没有问题,当我通过修改SPI1CR1_SPC0的值切换MOSI作为主模式下的输入时,如何触发SCK引脚上产生可控的时钟脉冲?(需要通过时钟脉冲触发从机TLE5012B发数据出来,然后主MCU接收)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你的TLE5012B有没有初始化成功啊,读取spi也应该有时钟啊

网友B:
SPI的时钟应该是有主机产生的,你可以往主机不断写入无关数据,使得主机可以产生时钟,这样从机也就可以将数据传输到SPI主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TLE5012B有没有初始化成功啊,读取spi也应该有时钟啊

我现在还在测试阶段,tle5012b e5000上电发送8020就会返回角度数据,我改MOSI为输入后,如何在SCK上产生时钟脉冲,产生脉冲后,tle5012会发数据过来,然后接收完成过后我在中断里面读数,现在的问题在于改为输入后SCK始终脉冲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I的时钟应该是有主机产生的,你可以往主机不断写入无关数据,使得主机可以产生时钟,这样从机也就可以将 ...

大神的意思,我改为MOSI在主模式下的输入后,还是往数据寄存器里面写无关数据这样触发产生时钟脉冲,但回不回存在无关数据占用数据传输线呢?我先尝试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的意思,我改为MOSI在主模式下的输入后,还是往数据寄存器里面写无关数据这样触发产生时钟脉冲,但回 ...

是这个意思,让主机产生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意思,让主机产生时钟

测试确实如此!感谢,已经成功接收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