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
[STM32F4] 【F446RE开发板试用】 ——做个USB鼠标玩玩

楼主(2015-10-13):
拿到F446有段时间了,这段时间主要对F446开发板的USB功能进行了一下学习。
F446开发板的功能还是比较强大的,其既有全速的USB还有高速的USB接口,而且都支持OTG功能,可以说完全满足的开发者的各种的不同需求。因此本人打算使用F446开发板做个鼠标,也算是抛砖引玉了。
当前进行STM32 MCU开发,有两种库工选择,即标准外设库和hal库(cubemx生成),hal库开发方法是ST公司极力推广的开发方法,因此本帖采用这种开发方法。
1、  使用cubemx生成代码
1)打开cubemx的更新软件STM32CubeUpdater,检查是否有F446开发板的固件库(需要1.8.0版本)。如图没有,则进行更新。
2)打开cubemx程序,选择New Project建立新的工程。再Board Selector中选择Nucleo类型的 F446RE开发板。
点击OK则得到工程模板,进入Pinout界面进行引脚配置,开启USB_OTG_FS外设为Device模式,即将开发板作为外设设备,开启该外设后右侧封装图中PA11PA12将会进行示意表示。为了生成USB设备基本的代码还需要配置MiddleWares中的USB_DEVICE IPHuman Interface Device Class(HID)
然后进行时钟配置,注意当使用内部时钟作为锁相环的输入时,无法使系统时钟达到最大的180MHz,经测试100MHz可以达到,因此按照100MHz配置,USB外设采用专用的48MHz时钟。
2、  代码修改
1)根据以上的配置最终可以生成需要的代码模板,该代码实现了USB设备的枚举过程。在主程序中加入led.cdelay.c代码,主程序代码如下: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4xx_hal.h"
#include "usb_device.h"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usb_device.h"
#include "usbd_core.h"
#include "usbd_desc.h"
#include "usbd_hi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variables ---------------------------------------------------------*/
extern USBD_HandleTypeDef hUsbDeviceFS;
/* USER CODE BEGIN PV */
/* Private variables ---------------------------------------------------------*/
//¼ÆÊýÆ÷
volatile uint32_t count_millsecond;                                                                                                    //ϵͳ¼ÆÊýÆ÷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void HAL_SYSTICK_Callback(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USER CODE END PFP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uint32_t led_time;
        uint8_t HID_Buffer[4]={0x00,0x0a,0x22,0x00};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B_DEVICE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if((Check_Delay(led_time)))                                                                                                    //µç»úÔËÐÐʱLEDÉÁ˸
                {
                        led_time = Set_Delay(250);
                        Led_Change();
                        USBD_HID_SendReport(&hUsbDeviceFS, HID_Buffer, 4);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Struct;

  __PWR_CLK_ENABLE();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1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I;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8;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10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8;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2;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HAL_PWREx_ActivateOverDrive();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SYSCLK|RCC_CLOCKTYPE_PCLK1
                              |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4;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PeriphClkInitStruc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CK48;
  PeriphClkInitStruct.PLLSAI.PLLSAIM = 16;
  PeriphClkInitStruct.PLLSAI.PLLSAIN = 192;
  PeriphClkInitStruct.PLLSAI.PLLSAIQ = 2;
  PeriphClkInitStruct.PLLSAI.PLLSAIP = RCC_PLLSAIP_DIV4;
  PeriphClkInitStruct.PLLSAIDivQ = 1;
  PeriphClkInitStruct.Clk48ClockSelection = RCC_CK48CLKSOURCE_PLLSAIP;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Struct);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Configure pins as
        * Analog
        * Input
        * Output
        * EVENT_OUT
        * EXTI
     PA2   ------> USART2_TX
     PA3   ------> USART2_RX
*/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GPIOC_CLK_ENABLE();
  __GPIOH_CLK_ENABLE();
  __GPIOA_CLK_ENABLE();
  __GPIOB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 PC13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EVT_RISIN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s : PA2 PA3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7_USART2;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PA5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LOW;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 USER CODE BEGIN 4 */
/*
* º¯ÊýÃû³Æ: HAL_SYSTICK_Callback();
* ¹¦ÄÜÃèÊö: ϵͳ¼ÆÊ±Æ÷Öжϴ¦Àíº¯Êý
* ÊäÈë²ÎÊý: void
* ·µ»Ø²ÎÊý: ÎÞ
*/
void HAL_SYSTICK_Callback()
{
        count_millsecond++;
}
/* USER CODE END 4 */
2)为了让顺利的运行,还需要根据USB协议规定,全速设备须在数据D+上上拉1.5K电阻。
由于源程序代码有8MB多,没法直接上传,有需要代码的可以私信我。

网友A:
楼主把时钟配置成这样就能泡在180M主频,同时USB的48M时钟也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时钟配置成这样就能泡在180M主频,同时USB的48M时钟也不会有问题

我使用了片内时钟,片外估计能跑到180MHz吧

网友:
做好的鼠标能用吗?给个图看看,什么效果。

网友B:
如何让计算机认为你的那个MCU发送的指令是鼠标指令啊。

网友C(2022-12-04):
usb怎么配置的?

网友D:
需要上位机控制的吗?

网友E:
usb怎么配置啊

网友F:
这个是否需要安装相关的驱动呢?

网友G:
如何让计算机认为你的那个MCU发送的指令是鼠标指令啊

网友H:
这个要不要装驱动啊

网友I(2024-06-05):
USB外设采用专用的48MHz时钟

网友J:
在cubemx中选择New Project,选择F446RE开发板,并开启USB_OTG_FS外设作为Device模式。配置USB_DEVICE IP为Human Interface Device Class (HID)。

网友K:
需要熟悉USB协议,尤其是HID(Human Interface Device)类设备的标准,因为鼠标属于HID设备。了解报告描述符、设备描述符等USB描述符的构造对于正确配置USB设备至关重要。

网友L:
在IDE中新建工程,并正确配置使用标准HAL库,以避免编译时出现未定义声明的错误。

网友M:
STM32F4系列提供了USB库,可以用来简化USB设备的开发过程。

网友N:
需要熟悉USB协议栈,特别是USB HID(Human Interface Device)协议,因为鼠标是HID类设备。

网友:
STM32CubeMX可以用来生成初始化代码,同时STM32 HAL库包含USB设备库,这将大大简化USB设备的编程。

网友O:
熟悉USB鼠标协议,特别是USB Human Interface Device (HID) 类。

网友P:
对于STM32F446RE来说,它集成了USB OTG FS(On-The-Go Full Speed),可以支持USB设备功能。

网友N:
在实际硬件上进行调试可能比较困难,因为USB设备通常需要PC上的软件来识别和交互

网友Q:
挺不错的应用

网友R(2024-07-30):
在应用程序中实现一个函数,用于定期更新鼠标的位置和按钮状态。
例如,可以在主循环或定时器中调用该函数,使用 USBD_HID_SendReport() 函数向主机发送鼠标数据。

网友S(2024-10-16):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T:
需要让电源热稳定,在稳定后再进行测试

网友U:
确保在开关管导通,

网友V:
反激式电路与正激式电路相反,

网友W:
理解了共模噪声我们就知道共模电感就知道为什么共模电感会接在交流一侧了

网友X:
这样就可以制作出我们想要的邮票孔了。

网友Y:
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Z:
更小的较小的c形孔可以做到(低至0.35mm)。

网友AA:
对于插件电感,我们一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UU型和EE型以及环型

网友AB:
您可能已经在某些Wi-Fi模块上看到过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