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新手建立工程时出现Browse information of one or more files

楼主(2015-10-14):
大家好!我从stm32社区下载了3.5版本的STM32标准外设库,按照书上和网络上的教程建立工程时出现问题:”Browse information of one or more files is not available:

具体错误的那个地方是这样子的

由于书上讲的是3.0标准外设库 但是我从官网上并没有找到相关的下载 所以用3.5标准外设库照猫画虎建立了工程
第一次编译结果得问题是没有找到stm32_eval.h这个头文件  然后我在target选线设置中添加了相关路径

设置里面已经勾选 Browse information

书上教程在define那里只有前两段话 但是不管加不加最后一句USE_STM32108_EVAL编译后还是会出现问题

rebuild数次还是相同的问题

附上代码供大家调试:

大部分同学可能都是找一个编译成功的文件修改main函数 这样也可以  可是我按照教程来没有成功就有点郁闷了
出现如图所示的问题  应该如何解决呢?
来自 2楼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在这几天仔细研究了3.5官方标准库之后,琢磨清楚了这几个文件的意思,终于编译成功了!
首先之前的错误主要在target里面的C/C++里面define中的STM32F10X_HD,USE_STDPERIPH_DRIVER输入有误,
其实不需要输入USE_STM3210X_EVAL也能成功了,
然后path的路径不需要包括Utilities的路径,如下图
也不缺少什么头文件 就这几个就能编译成功 如果之后再需要什么头文件添加即可。

网友A(2018-01-26):
跟你的问题一模一样,但我还没解决,每次编译就弹出来这个弹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