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FRDM-KL25Z的OPENSDA突然无法下载...

楼主(2015-10-14):
一、问题描述:
今天遇到了FRDM-KL25Z突然无法下载程序了。
开始还可以,后来就卡到下图这个界面好久不动,好像卡死到这里了,足足等了5分钟都没动静。

二、解决办法:
1、后来分析,自己都动过工程的什么地方?
自己只是在Debug的配置界面,把工程自动生成的配置设置给删除了

2、自己又新建了一个。

3、那肯定是新建的这个有问题吧,于是一个一个看看,有什么错误。
在下图debugger选项卡下面这个芯片选项上有个叉,显示没有调试的目标芯片嘛。

4、于是赶紧添上,KL25Z128M4

5、选择之后,一切正常了,可以下载。

问题解决。

三、感想与收获:
1、KDS下面的GDB PEMicro Interface Debugging下面删除工程原来的调试设置,新建一个后Debugger选项卡内默认没有芯片选择。需要手动添加!
2、一切要心细呀!

网友A:
请教楼主:
我在使用freescale 的KDS调试程序时提示:
Error in final launch sequence
Failed to execute MI command:
-target-select remote localhost:7224

怎么解决啊,困住我两天了,麻烦帮帮我啊,谢谢!

网友B:
我在Eclipse中调试的时候也经常遇到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