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 unavaiable when executing一般是因为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10-14):
楼主能把完整的错误提示发上来么?
只看这三个单词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信息不全,无法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把完整的错误提示发上来么?
只看这三个单词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息不全,无法判断.

下边把图贴出来了

网友A:
:L你看看调试信息那个输出窗口里是什么内容?

网友A:
console那个窗口里的内容

网友B:
num是数组首地址,不是数组的第一个元素,应该是发送UART_SendString(num[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调试信息那个输出窗口里是什么内容?

运行的时候只有这一个窗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运行的时候只有这一个窗口

内存或者指针错误的问题。

网友D:
数组的定义问题的,看下数组类型的。

网友E:
程序编译正确吗?

网友:
头文件错了吗,还是没有包含进来

网友F:
重新建立工程看看。

网友G: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啊

网友:
重新建立工程看看,应该是权限问题。

网友H:
看是不是启用了内存保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