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在程序里写了LPM3但是运行时cpu并不停下来是因为什么

楼主(2015-10-14):
在程序里写了LPM3但是运行时cpu并不停下来是因为什么

网友A:
估计是有功能模块在使用MCLK、SMCLK和DCO时钟

网友B:
建议你看看官方的例程是怎么操作的。或者上程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有功能模块在使用MCLK、SMCLK和DCO时钟

不是应该进入lpm3之后cpu就停了么,然后只有aclk工作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应该进入lpm3之后cpu就停了么,然后只有aclk工作么?

如果正在被使用,就不会停下来。
如果没使用,就会被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正在被使用,就不会停下来。
如果没使用,就会被关闭。

好的,谢谢

网友C:
把该关闭了都关闭掉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