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波辐射问题

楼主(2015-10-14):
做一个内置电池的仪表,当我打开桌子上电烙铁,并用手触摸电池后(电池用塑料薄膜包装得很好,绝缘),系统读数跳动,出现干扰。关闭掉电烙铁干扰消除。开电烙铁,但手不接触电池读书也不跳动。问题:我猜测干扰如何形成-------电烙铁打开产生辐射电磁波,人体接收电磁波形成涡流?或者说形成对大地的波动电压?人体形成的波动电压穿过仪器形成共模电流从而影响仪表?

网友A:
应该是分布电容所致。

网友B:
你当了个大的电容极片,把干扰信号耦合进去的。

网友C:
干扰源与电路之间的电容增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当了个大的电容极片,把干扰信号耦合进去的。

我也这么想,从原理上分析耦合的是共模干扰。。。。????
我一手抓电池,一手触摸到地面,干扰也没消除,做在凳子上双脚离地也没消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么想,从原理上分析耦合的是共模干扰。。。。????
我一手抓电池,一手触摸到地面,干扰也没消 ...

未必是共模。

你的仪表虽然是电池供电,但其输入(或输出)端口地如果有与外界的地相连则就形成了“差模”干扰的可能。

至于“手触摸到地面”,这种“接地”没什么意义;而“凳子上双脚离地”,其分布电容依然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必是共模。

你的仪表虽然是电池供电,但其输入(或输出)端口地如果有与外界的地相连则就形成了“差 ...

多谢,
  大神的意思是干扰直接通过输入输出口形成了差摸?
   被干扰的系统是全浮空的,输入输出也是浮空的,但输入是个大的平板金属,因此可能和大地有点联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大神的意思是干扰直接通过输入输出口形成了差摸?
   被干扰的系统是全浮空的,输入输出也是浮 ...
输入是个大的平板金属

这基本已经确定了问题所在——分布电容。如果和干扰源构成回路(包括你的人体),干扰就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