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46RE开发板试用】MBED 下的 MFRC522 驱动

楼主(2015-10-14):
先前就在 MBED 网站上看到这一个 MFRC522 的例程,这里我是将这个例程运行在刚拿到的 STM32F446RET6 Nucleo 开发板上看看运行的结果。测试所使用的 MFRC522 感应模块是网上很常见模块,类似的板子很多,虽然 PCB 样式不一定一样,但是大部份的板子都是使用 SPI 接口方式来控制 MFRC522 芯片,因此板子拉出的接头信号基本上都会相同的。

这个程序原作者是在 F401RE 板子上运行的,不过在 MBED 底下其他的 Nucleo 板在程序重新编译之后也应该都是可以正常运行的。Nucleo 板与 MFRC522 感应模块之间的连接方式如下:

原程序里面定义了一个 LedGreen 为 LED1,功能是当感应到卡片时板底的绿色 LED 会亮起

DigitalOut LedGreen(LED1);

但是程序执行时并没有看到这样的结果,原因是 Nucleo 板底的 LED1 是拉到 PA_5 ,而这一只管脚已经作为 SPI_CLK 功能使用,因此我们将 LedGreen 改定义在其他引脚:

DigitalOut LedGreen(PC_7);

如此一来在 PC_7 装上一颗 LED,当感应到卡片时这颗 LED 就会亮起。

先打开串口调试程序,程序编译后将程序下载到 Nucleo 板上运行,串口调试程序出现 starting...
放上卡片后串口调试程序显示卡片的 UID 与卡片种类:

原作者的网页在这里:

https://developer.mbed.org/users/kirchnet/code/RFID-RC522/wiki/Homepage

里面有库函式的相关说明。

对于这一个例程,MBED 网站上有人提出他测试的结果有发现部份的卡是读不到的!不过作者是表示他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然而这种情况我也碰到了,我手上的 RFID 钥匙扣卡与白卡就有几个是感应不到,而这几张卡在其他的读写器是可以正常读取的,这个问题我目前还在解决中。

工程文件:

网友A:
可以CRACK或者COPY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CRACK或者COPY吗?

你指的是 Mifare1 卡的 CRACK 或 COPY 吗?网上已经可以查的到相关的**,我认为**是可能的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 Mifare1 卡的 CRACK 或 COPY 吗?网上已经可以查的到相关的**,我认为**是可能的只是时间的 ...

嗯!1代卡估计已经有很多**案例了。

网友B:
可以**内容吗?自己充点钱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内容吗?自己充点钱进去。

这个嘛!:L

网友B:
哈哈,除了这个,就是这东西貌似可以作为门禁卡,我们小区出入都是要刷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除了这个,就是这东西貌似可以作为门禁卡,我们小区出入都是要刷卡的。 ...

是的,现在很多都是用在门禁卡或是会员卡用途。

网友C(2016-10-29):
楼主我的nucleo运行后出现 NO SUCH FILE:"#iniclude "device.h""
很多移植的程序都是这样
能不能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