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多路PAL制式视频采集

楼主(2015-10-14):
请问大家,我想用飞思卡尔的芯片搭载嵌入式系统,做4路PAL制式的视频采集,用什么哪个系列的芯片比较好,多路视频采集通过一块芯片可以实现吗?

网友A:
用一片实现有难度啊。

网友B:
飞思卡尔的应用感觉很高端啊。楼主可以尝试用专业的ASI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思卡尔的应用感觉很高端啊。楼主可以尝试用专业的ASIC吗?

我以前是搞软件的,这种专用集成电路的知识不是很懂呀。硬件这块就是想知道哪块芯片合适,然后在网上找下相关的开发板先用,做个嵌入式系统。有点迷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片实现有难度啊。

谢谢回复呀,我现在想的是用imx6系列的芯片来弄。我有查过相关的资料,很少有人用一块芯片去实现多路采集的,所以我现在也有点迷茫。我的想法是先用解码芯片把多路PAL制式视频信号 转换成芯片支持的数字信号格式来采集,csi接口能不能外扩很多个然后就可以分别采集每一路的信号?还是我把多路的视频数据合成在一起,然后采集到数据之后再分开成成每路视频?求指导一下方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呀,我现在想的是用imx6系列的芯片来弄。我有查过相关的资料,很少有人用一块芯片去实现多路采集 ...

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你得先确定好待处理的视频信号模式。然后看单路如何实现,最好在看多路。

网友C:
为啥不用DSP呢,omp138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呀,我现在想的是用imx6系列的芯片来弄。我有查过相关的资料,很少有人用一块芯片去实现多路采集 ...

你好,i.mx6Q是支持的,飞思卡尔也有一些solutions给客户。在我们英文论坛中有: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158531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4541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5143
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你得先确定好待处理的视频信号模式。然后看单路如何实现,最好在看多路。 ...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用DSP呢,omp138

好的,我去看下,主要是主控芯片必须要用飞思卡尔的芯片,是项目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i.mx6Q是支持的,飞思卡尔也有一些solutions给客户。在我们英文论坛中有:
https://community.free ...

谢谢,我看下

网友E:
4片ADC和一片FPGA即可以。

网友F:
要求这么严,只能用飞思卡尔啊

网友G:
TVP5154、TW2984,都是4路CVBS采集芯片。再配一片小的FPGA做数据格接口。齐活。

网友H:
hisi的芯片一大把。为啥非得有飞思卡尔,做技术的 视乎永远都跳不出自己给自己画的圈。

网友I(2016-08-09):
不知道楼主的东西做出来了没

网友I:
做出来的话,能分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