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平板是否会向外辐射能量

楼主(2015-10-14):
大牛们,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一个电路系统中伸出一块平板,这个平板上有50KHZ的变化电平。
  问题:这个平板是否会向外辐射能量?平板越大辐射的能量越大?遇到不通介质辐射会不会一样,比如贴近空气,或者说贴近金属
  多谢啊!

网友A:
这个平板是否会向外辐射能量?

会。

平板越大辐射的能量越大?

不一定。

网友B:
辐射能量肯定会有的。和显示器一个道理啊。至于有多大和材料有关吧

楼主(点评):
也确实,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平板是否会向外辐射能量?

会。

多谢,遇到不通介质辐射会不会一样,比如贴近空气,或者说贴近金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遇到不通介质辐射会不会一样,比如贴近空气,或者说贴近金属?

如果将“大平板”用金属罩住,并且金属外壳接地,那就没有辐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遇到不通介质辐射会不会一样,比如贴近空气,或者说贴近金属?

不同介质、不同形状乃至附近存在不同质地物质等情况下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