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LDO输出接电感的疑问

楼主(2015-10-14):
大家好,我买了一块TI的DEMO板,我看它的电源部分在LDO输出后是接的一个10mH的大电感,原理图如下 :

想请教几个问题:
1.这个地方用这么大的电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用小一点的可以么?
2.如果不用电感,用磁珠可以吗?
谢谢!

网友A:
完整的图发上来

楼主:
这是完整的,左边从另一个电源直接接过来的

网友B:
原设计 我猜是想放个LC 滤波的
至于多大的体积,看电流大小了
不过 此处 放个 磁珠 0R 都可以 电路一般也不会出问题

网友C:
开发板那么贵,怎么也得多放几个元件,让你感觉买得划算啊

网友D:
按照ti的官方电路没有问题   他们都是严密测试的  最好和他一样   这是根据他的电源噪声设计的   一样最好   就是一个滤波的

网友E:
磁珠是吸收式滤波,电流大的话不建议用

网友F:
滤比较低的频率吧

网友G:
看这个电路,不是开关电源出来的,用磁珠够了,如果是开关电源输出,这个电感应该是大封装大容量,我是这么认为的,请其他人指教

网友H:
电源DC/DC 的IC 7PIN SOP 封装 型号是:34B100 谁有资料?谢谢21596161@qq.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