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DO输出接电感的疑问

楼主(2015-10-14):
大家好,我买了一块TI的DEMO板,我看它的电源部分在LDO输出后是接的一个10mH的大电感,原理图如下 :

想请教几个问题:
1.这个地方用这么大的电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用小一点的可以么?
2.如果不用电感,用磁珠可以吗?
谢谢!

网友A:
1.这里应该是电感和电容组成LC滤波的吧。电感和电容的大小,决定滤波的频率。
2.你这里左边是电池输出,所以需要加个滤波电路的。用磁珠应该效果没那么好了。

网友B:
LDO 输出加电感, 这种用法不多见.
往往不是为了过滤 LDO 输出的纹波, 而是为了过滤后端电路的噪声对 LDO 的影响, 或者是 LDO 对多路供电时(比如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 过滤数字电源里的噪声, 避免对模拟电源的影响.

网友C:
LC滤波的,这个很重要的,不然的话,一般的LDO后边是不需要接电感的。

网友D:
这应该是电感和电容组成LC滤波,L用磁珠应该可以吧

网友E:
做滤波作用吧。

网友E:
可以试试看。

网友F:
这个电感的一般都是标配的,厂家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了。

网友G:
如果不用电感,用磁珠可以吗?

磁珠不也是电感吗

网友(2015-11-14):
LDO 输出加电感是要滤波的吧

网友H:
原图是什么呢?有完整的图纸吗

网友I:
磁珠可以在电源之间。

网友J:
引用 网友B:
LDO 输出加电感, 这种用法不多见.
往往不是为了过滤 LDO 输出的纹波, 而是为了过滤后端电路的噪声对 LDO 的 ...

版主正解  手册中都有描述的

网友:
应该是为了过滤后端电路的噪声对 LDO 的影响

网友K:
这个接的电感的一般不会很大的,在100mH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