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中怎样加入变量

楼主(2015-10-14):
在数组中可以加入变量发送么?那语句怎样写?

网友A:
没看懂,什么意思?
数组本来就是存储数据的,可以是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什么意思?
数组本来就是存储数据的,可以是变量

就是假设要发一个数组num[]={"T1:b"} ; 其中b是一个变量来的,我需要在数组中发送b的值,这语句要怎样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假设要发一个数组num[]={"T1:b"} ; 其中b是一个变量来的,我需要在数组中发送b的值,这语句要怎样写 ...

楼主是想用串口发送吗?建议先对值进行处理再用十六进制形式发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假设要发一个数组num[]={"T1:b"} ; 其中b是一个变量来的,我需要在数组中发送b的值,这语句要怎样写 ...

不支持变长度数组的。建议按照最长的数据数来定义一个数组。

网友C:
把b换成%d之类的,然后用sprintf

楼主:
将要发送的值各个位分开存在一个数组里发送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将要发送的值各个位分开存在一个数组里发送解决了

发送变量,随时赋值给数组新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假设要发一个数组num[]={"T1:b"} ; 其中b是一个变量来的,我需要在数组中发送b的值,这语句要怎样写 ...

你要发的是个字符串吧?这和显示到屏幕上没有区别。字符串里应该是纯文本,你的“变量”应该另外存储,需要转换成字串时再打印出来。

网友F:
参考楼上各位的意见,这个在使用的时候注意细节性的问题就行。

网友G:
如果写好了发送代码Void Send(uchar data) ;  那么直接Send (num[3]);应该就是发送字符串“b”的16进制

网友H:
C语言不支持动态数组的,只能用预先定义好的。

网友I:
这个是什么意思?使用的时候多注意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