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PWM应用】M453控制步进电机初次尝试

楼主(2015-10-14):
在STC51单片机上尝试控制步进电机后,考虑使用M453进行驱动,体会如何使用新唐M4的PWM。
硬件环境:Nutiny-EVB-M451-LQFP100  L298N电机驱动模块
软件环境:M451SeriesBSP_CMSIS_v3.00.005
主要代码如下:
/******************************************************************************
* @file     main.c
* @version  V1.00
* $Revision: 3 $
* $Date: 15/10/13 22:50p $
* @brief    Çý¶¯²½½øµç»ú.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451Series.h"
#include "LQ12864.h"
#include "SYS.H"
//¶¨Òåµç»úתÏò¿ØÖƵÄÒý½Å
#define M_CON1 PB1
#define M_CON2 PB2
#define M_CON3 PB3
#define M_CON4 PB4
//¶¨Òåµç»úתÏò
#define  CAR_BACKWARD  M_CON1=1;M_CON2=0;M_CON3=1;M_CON4=0
#define  CAR_FORWARD   M_CON1=0;M_CON2=1;M_CON3=0;M_CON4=1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Enable PWM0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PWM0_MODULE);

                /* case 1.PWM clock frequency is set equal to HCLK: select PWM module clock source as PCLK */
    CLK_SetModuleClock(PWM0_MODULE, CLK_CLKSEL2_PWM0SEL_PCLK0, 0);

                /* Reset PWM0 module */
    SYS_ResetModule(PWM0_RST);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SystemCoreClock and cyc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D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D_MFPL &= ~(SYS_GPD_MFPL_PD0MFP_Msk | SYS_GPD_MFPL_PD1MFP_Msk);
    SYS->GPD_MFPL |= (SYS_GPD_MFPL_PD0MFP_UART0_RXD | SYS_GPD_MFPL_PD1MFP_UART0_TXD);

                SYS->GPC_MFPL = (SYS->GPC_MFPL & (~SYS_GPC_MFPL_PC1MFP_Msk));
                SYS->GPC_MFPL |= SYS_GPC_MFPL_PC1MFP_PWM0_CH1;//ÅäÖÃPWM¹Ü½Å
                SYS->GPC_MFPL = (SYS->GPC_MFPL & (~SYS_GPC_MFPL_PC2MFP_Msk));
    SYS->GPC_MFPL |= SYS_GPC_MFPL_PC2MFP_PWM0_CH2;//ÅäÖÃPWM¹Ü½Å
}
void delay(int ms)
{
        int ii,jj;
        if (ms<1) ms=1;
        for(ii=0;ii<ms;ii++)
        for(jj=0;jj<500;jj++);

}
int main()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to 115200-8n1 for print messag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printf("\n");
        printf("Simple Demo Code\n\n");
        printf("Please Input Any Key\n\n");
        //ÉèÖÃPD0-3ΪÊä³öģʽ
        GPIO_SetMode(PB, BIT1, GPIO_MODE_OUTPUT);
        GPIO_SetMode(PB, BIT2, GPIO_MODE_OUTPUT);
        GPIO_SetMode(PB, BIT3, GPIO_MODE_OUTPUT);
        GPIO_SetMode(PB, BIT4, GPIO_MODE_OUTPUT);

        //¿ØÖÆÐ¡³µµÄת¶¯·½Ïò
        PB1=1;
        PB2=0;
        PB3=1;
        PB4=0;
        //³õʼ»¯PWM
                SYS->GPC_MFPL &= ~SYS_GPC_MFPL_PC1MFP_Msk;
                SYS->GPC_MFPL &= ~SYS_GPC_MFPL_PC2MFP_Msk;
    SYS->GPC_MFPL |= SYS_GPC_MFPL_PC1MFP_PWM0_CH1;//ÅäÖÃPWM¹Ü½Å
                SYS->GPC_MFPL |= SYS_GPC_MFPL_PC2MFP_PWM0_CH2;//ÅäÖÃPWM¹Ü½Å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0, 1, 400, 70);   //PWM0_CH2ƵÂÊ100Hz£¬Õ¼¿Õ±È50%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0, 2, 400, 70);   //PWM0_CH2ƵÂÊ100Hz£¬Õ¼¿Õ±È50%
    /* Enable PWM Output path for PWM0 channel 2 */
    PWM_EnableOutput(PWM0, 0x06);
    // Start
    PWM_Start(PWM0, 0x06);
        //lcd³õʼ»¯
        //LCD_Init();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备注:以一个步进电机为例,由ENA、IN1,IN2三个引脚控制,ENA负责输出PWM信号,IN1,IN2负责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向,例如,IN1=0,IN2=1是正向转动,IN1=1,IN2=0是反向转动。

那么PWM的初始化主要是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进行的,总结如下:
1、使能PWM的模块时钟:CLK_EnableModuleClock(PWM0_MODULE);
2、设置PWM所使用的时钟源:CLK_SetModuleClock(PWM0_MODULE, CLK_CLKSEL2_PWM0SEL_PCLK0, 0);
3、复位PWM:SYS_ResetModule(PWM0_RST);
4、设定哪些IO口为PWM功能:
                SYS->GPC_MFPL = (SYS->GPC_MFPL & (~SYS_GPC_MFPL_PC1MFP_Msk));
                SYS->GPC_MFPL |= SYS_GPC_MFPL_PC1MFP_PWM0_CH1;//ÅäÖÃPWM¹Ü½Å
                SYS->GPC_MFPL = (SYS->GPC_MFPL & (~SYS_GPC_MFPL_PC2MFP_Msk));
                SYS->GPC_MFPL |= SYS_GPC_MFPL_PC2MFP_PWM0_CH2;//ÅäÖÃPWM¹Ü½Å

遗留问题:
1、是什么控制步进电机的转速?

理解不透,表达不善,敬请赐教!

网友A:
PWM的频率啊

楼主:
哦,但我稍微改了下频率,没什么太大的差别,等会再试下其他频率,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但我稍微改了下频率,没什么太大的差别,等会再试下其他频率,谢谢 ...

有个限值的。不能盲目的改。

网友B:
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步进电机好玩不,控制起来不难吧。

网友C:
不是用PWM的频率控制转速的吗?

网友D:
步进电机是用PWM控制的吗?那个步进电机的管脚,我记得都是用IO啊。

网友E:
注释怎么都是乱码了,应该是编码格式没有选择正确,uFT-8比较好吧

网友F:
用的也是PWM吧

网友G(2017-08-07):
步进电机是控制脉冲数量,都是用gpio,没见过用pwm。
你买的是步进电机吗?我觉得不是吧,控制正反都是在程序定义的数组反转就ok了。

网友H(2018-09-20):
转了多少步怎么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