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用手或者东西碰一下连晶振的引脚才能让晶振起振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5-10-14):
(无正文)

网友A:
负载电容选用的不合适,换其他大小的电容试试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B:
用手碰相当于增加了杂散电容。

网友C:
同意2楼的意见,楼主可以用电容代换试一下

网友D:
除了楼上各位的解决方法外,我还怀疑你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E(2017-08-30):
像这样的问题  是应该加大电容阻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像这样的问题  是应该加大电容阻值?

增加或减小容值

网友F:
电容问题,晶振不起振,可以把电容换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