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回车问题

楼主(2015-10-14):
在IAR中,按Enter之后不是新建一行,而是跑到下一行行首,求教怎么改呀?:Q自己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网友A:
很久没用iar了,默认回车后是新建一行的。

网友B:
应该是在设置里面有个快捷键的设置了。但是,我也好久木用IA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在设置里面有个快捷键的设置了。但是,我也好久木用IAR了。

找到原因了,不小心按了一下Insert,只要再按一下就好了,感谢大神们的关注~:)

网友C:
这个有可能是电脑的按键上的问题的,或者是快捷键的,我在调试程序的时候就遇到过的。

网友D:
这个属于快捷键的问题的。

网友E:
Insert键是干什么用的,从来没有用过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Insert键是干什么用的,从来没有用过呢

插入替换:lol

网友G: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不小心按了一下Insert,只要再按一下就好了,感谢大神们的关注~ ...

我去,这种小毛病,一眼就应该看出来的

网友H:
这个小问题的跟大家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