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3.00元(功能说明)
超级简单的呼吸灯

楼主(2015-10-14):
用LED做一个呼吸灯常用的思路是利用一个PWM,随时间调整PWM的占空比,以此来驱动LED使其功率随时间变化。

这里提供另外一个思路:
使用两个PWM,两个PWM的周期有一个微小的差异,将它们的输出做AND运算,这个运算结果直接去驱动LED即可获得一个呼吸灯效果。

这样做的好处是:
1. 不需要代码控制,只要PWM配置好以后,启动它们即可。
2. 它们不会干扰代码逻辑。纯组件层面的处理方式,没有中断,没有延时。

原理图很简单:

PWM_1的周期是10.2ms,PWM_2的周期是10.24ms,LED即可显示出呼吸灯效果。

附件是测试工程,SO EASY。

网友A:
楼主用一个PSOC片子内部的硬件资源实现呼吸灯。  相当于普通的MCU+外部的门电路芯片。 也相当于一个普通MCU + 呼吸灯的软件配置。

采用PSOC的好处:1.片内资源丰富,有丰富的模拟资源及数字资源,比如PWM、I2C、SPI、UART、丰富的门电路、AD、UDB等,UDB可以自定义功能模块,同时片内可灵活路由;所以楼主的这个方案,利用芯片内部硬件资源就可以实现,两路PWM输出到内部的门电路,再通过一个IO口输出,直接就可以得到呼吸灯的效果;
2.开发简单,图形界面配置加简单的C代码;该方案的代码只需要启动PWM即可,因为底层的配置已经由图形界面配置完成(编译器根据图形界面,生成了底层的配置代码),省时间。总结说来:PSOC的优势:灵活、强大、易用、有趣。

PSOC开发在免费的PSOC Creator 开发环境下进行,楼主的截图也就是在Creator的图形界面下完成开发。

附件是PSOC 4的 getting started 的应用手册。

网友B:
楼主也可以把自己的制作过程分享一下哦~!

网友C:
有机会研究下,谢谢分享!:)

网友D:
应该是用单片机更好吧~想怎么变怎么变

网友E:
楼主的办法真不错,赞一个

网友F:
楼主的意思是否可以理解为用硬件实现软件所能表现的功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用单片机更好吧~想怎么变怎么变

我们家的产品用的就是你的松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家的产品用的就是你的松翰

你们什么产品?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H:
赞~!最近做产品刚好可能用到

网友H:
两个494,做一个硬件呼吸灯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两个494,做一个硬件呼吸灯组....

单片机里面都有PWM资源,不需要外部芯片。PSoC 4 芯片里面有4个PWM组件,像上面图片里面那样拖出来即可。

网友H:
引用 楼主:
单片机里面都有PWM资源,不需要外部芯片。PSoC 4 芯片里面有4个PWM组件,像上面图片里面那样拖出来即可。 ...

我的意思是不用单片机...纯硬件。没细看,随口一说,也不知道频率够不。

网友H:
频率应该没问题,设计一下,应该能达到效果。呼吸灯阵列,用两个494加点外围电路做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意思是否可以理解为用硬件实现软件所能表现的功能?

我猜你是看到我画了个原理图,就以为那是个硬件。

这是个误会。

那时PSoC 芯片的特点,其配套IDE叫 PSoC Creator,具备可视化配置能力,就像Visual Studio拖控件,可以将硬件资源比如PWM,LED,Timer,I2C等常用资源作为组件拖到原理图上,双击配置好以后,编译生成传统的.c/.h文件。这样能极大降低代码编写量,让开发人员将注意力集中在业务逻辑上。

这个示例,完完全全是 PSoC 芯片 独立完成的,没有任何其他的外围硬件。

网友I:
用个小体积的MCU是不是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个小体积的MCU是不是更合适……

有WLCSP封装,~5mm长宽。
小的封装其实成本会增加,因为无法手动焊接,需要找别人焊,还容易出问题。而且小封装往往要用多层(4+层)板来走线,实际上很多产品并不要求多层板,仅仅因为芯片小而改用多层板,是很亏的。
最后,小封装的价格并不会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们家的产品用的就是你的松翰

看看有没有合作机会:P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们什么产品?用的什么芯片?

松翰的MCU

网友A:
楼主的配置图是PSOC特有的图形界面,相当于用图形化配置实现配置寄存器的效果,也就是说如果你们用的不是cypress的PSOC,同时你用的MCU内部有两个PWM资源,你只需配置好PWM的寄存器,设置不同周期;同时如果这个MCU不支持片子内部PWM输出到一个片内的AND门资源,那么你需要在MCU外部在加一个AND门的硬件,哒哒哒----就可以实现这个效果啦。

采用PSOC的好处: 1.图形化界面,友好简单的实现PWM的配置;2.片内可以实现管脚的路由,就是说你的PWM输出口可以分配到片内的资源上(如AND门),通过片内的资源再输出;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将PWM通过管脚直接输出;3.片内资源丰富,有丰富的模拟资源及数字资源,比如PWM、I2C、SPI、UART、丰富的门电路、AD等;所以楼主的这个方案,在芯片内部就直接可以实现,通过一个口输出后,直接就可以得到呼吸灯的效果,同时软件也简单,startPWM即可;因为底层的配置已经由图形界面配置完成(编译器根据图形界面,生成了底层的配置代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用单片机更好吧~想怎么变怎么变

楼主就是用的“单片机”,是cypress的PSOC“单片机”。

楼主的配置图是PSOC特有的图形界面,相当于用图形化配置实现配置寄存器的效果,也就是说如果你们用的不是cypress的PSOC,同时你用的MCU内部有两个PWM资源,你只需配置好PWM的寄存器,设置不同周期;同时如果这个MCU不支持片子内部PWM输出到一个片内的AND门资源,那么你需要在MCU外部在加一个AND门的硬件,哒哒哒----就可以实现这个效果啦。

采用PSOC的好处: 1.图形化界面,友好简单的实现PWM的配置;2.片内可以实现管脚的路由,就是说你的PWM输出口可以分配到片内的资源上(如AND门),通过片内的资源再输出;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将PWM通过管脚直接输出;3.片内资源丰富,有丰富的模拟资源及数字资源,比如PWM、I2C、SPI、UART、丰富的门电路、AD等;所以楼主的这个方案,在芯片内部就直接可以实现,通过一个口输出后,直接就可以得到呼吸灯的效果,同时软件也简单,startPWM即可;因为底层的配置已经由图形界面配置完成(编译器根据图形界面,生成了底层的配置代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两个494,做一个硬件呼吸灯组....

哈哈 一个PSOC也可以搞定,同时还有MCU资源可以用作其它事情;

楼主的配置图是PSOC特有的图形界面,相当于用图形化配置实现配置寄存器的效果,也就是说如果你们用的不是cypress的PSOC,同时你用的MCU内部有两个PWM资源,你只需配置好PWM的寄存器,设置不同周期;同时如果这个MCU不支持片子内部PWM输出到一个片内的AND门资源,那么你需要在MCU外部在加一个AND门的硬件,哒哒哒----就可以实现这个效果啦。

采用PSOC的好处: 1.图形化界面,友好简单的实现PWM的配置;2.片内可以实现管脚的路由,就是说你的PWM输出口可以分配到片内的资源上(如AND门),通过片内的资源再输出;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将PWM通过管脚直接输出;3.片内资源丰富,有丰富的模拟资源及数字资源,比如PWM、I2C、SPI、UART、丰富的门电路、AD等;所以楼主的这个方案,在芯片内部就直接可以实现,通过一个口输出后,直接就可以得到呼吸灯的效果,同时软件也简单,startPWM即可;因为底层的配置已经由图形界面配置完成(编译器根据图形界面,生成了底层的配置代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I:
用个小体积的MCU是不是更合适……

楼主的实现,其实就是一个MCU,普通的MCU没有与门,需要外围硬件,而PSOC一个MCU就搞定了。

采用PSOC的好处: 1.图形化界面,友好简单的实现PWM的配置;2.片内可以实现管脚的路由,就是说你的PWM输出口可以分配到片内的资源上(如AND门),通过片内的资源再输出;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将PWM通过管脚直接输出;3.片内资源丰富,有丰富的模拟资源及数字资源,比如PWM、I2C、SPI、UART、丰富的门电路、AD等;所以楼主的这个方案,在芯片内部就直接可以实现,通过一个口输出后,直接就可以得到呼吸灯的效果,同时软件也简单,startPWM即可;因为底层的配置已经由图形界面配置完成(编译器根据图形界面,生成了底层的配置代码)。

网友:
长知识啦

网友J:
以前用NE555做过一个呼吸灯,电路也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K:
楼主这个截图是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个截图是什么软件?

你是北航《感悟设计》的作者吗?

截图中显示的软件是Cypress针对PSoC 芯片设计的IDE,叫Creator,可以图形化编辑组件原理图。

楼主:
推荐你了解一下PSoC 和 Creator,很好用。

网友L:
其实用几个三极管就可以了..振盪器.

网友D(2015-11-16):
引用 网友G:
我们家的产品用的就是你的松翰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