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BLDC的电流波形

楼主(2015-10-14):
各位高手,我在做BLDC时,遇到点小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具体如下图:
      1、绿色为某桥臂高端的MOS的G极波形;4个等高的为正常驱动,逐渐变低的为换相后其它相驱动引起的;
      2、黄色为3个桥臂最下端的采样电阻(0.05欧)上的波形;

      电机可以正常转动,但是电流波形(黄色)与我预想的不太一样;
      我预想的是正常驱动时,电流不应该会有负值
      但下图中间部分,当上MOS打开时,会有一小段电流从负到正的过程,电机又没有换相,怎么会有负电流出来?是电机高速转动时,自己发的电么?
      它的出现影响了我的AD检测电流,我本想在MOS开通的中间点,进行AD转换的,但经过运放后,经常会采到0V,应该就是这段负电压引起的。

电流波形

电流波形

网友A:
这个短时的反向电流是由换相或 MOS 管开关切换时的续流引起的. 往往出现在死区时段里. 或者刚换相后的短时间内. 这跟电机的相信号不均衡也有关.
你只能适应, 没有办法改变. 看看软件怎么修改来适应这个情况吧

网友B:
应该是续流吧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计论;结合两位的提醒,我觉得是电机不平衡或者是自己发的电,看来我只能在软件上想法子适应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