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 USB电路问题

楼主(2015-10-14):
STM32F072B-DISCO板子上io口直接连接usb的dm,dp
一般应用是不是也没有必要串电阻和保护TVS???

网友A:
人家是供学习用的板子。为了节省成本当然能省的都省了。但是你如果是学习的话可以省略,但是要是做产品的话必须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