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求可以在WIN8.1下可用的USB CDC过数字签名的驱动

楼主(2015-10-14):
(无正文)

网友A:
玩过64位的串口USB cdc,不清楚你说的数字签名

网友B:
你可以试试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过64位的串口USB cdc,不清楚你说的数字签名

只有经过数字签名的驱动才能安装,你玩过的应该是经过签名的了

楼主:
谢谢,这个INF还是没经过数字签名的

我在用的ST的单片机的驱动就很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INF还是没经过数字签名的

我在用的ST的单片机的驱动就很好

安装完后,使用FSL提供的CDC例程,能否正常接收到和发生字符呢??

网友C:
虚拟串口的用win+c键那种方式就强行安装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