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F103C8的低功耗问题

楼主(2015-10-14):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要求低功耗,我采用的是使MCU进入停止模式,但是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请大家给解释一下。我在测试的时候突然发现在MCU进入停止模式后整机的功耗会在1ma多。但是以前测试的时候在320ua左右,经过检查偶然发现在下完程序时必须将MCU完全断电,重新上电后电流才正常,使用的是JLink的SW四线下载的方式,大家解释或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吧。

网友A:
低功耗啊,怎么不用STM32L1,或者最新的L4,这带L的才是真的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啊,怎么不用STM32L1,或者最新的L4,这带L的才是真的低功耗。

最主要的是对F103熟悉,其他两种还要重新看资料。不过F103进入停止模式时的功耗符合这个项目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主要的是对F103熟悉,其他两种还要重新看资料。不过F103进入停止模式时的功耗符合这个项目的要求 ...

其实都是兼容的,如果你用cube代码开发,那代码都是完全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