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运放基础】如何理解虚短和虚断?

楼主(2015-10-14):
下方的这个解释小弟看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1) 虚短     由于运放的电压放大倍数很大,一般通用型运算放大器的开环电压放大倍数都在80dB以上。而运放的输出电压是有限的,一般在10 V~14 V。因此,运放的差模输入电压不足1 mV,两输入端近似等电位,相当于“短路”。 开环电压放大倍数越大,两输入端的电位越接近相等。     虚短是指在分析运算放大器处于线性状态时,可把两输入端视为等电位,这一特性称为虚假短路,简称虚短。显然不能将两输入端真正短路。   (2) 虚断     由于运放的差模输入电阻很大,一般通用型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电阻都在1 MW以上。因此,流入运放输入端的电流往往不足1 mA,远小于输入端外电路的电流。故通常可把运放的两输入端视为开路,且输入电阻越大,两输入端越接近开路。 “虚断”是指在分析运放处于线性状态时,可以把两输入端视为等效开路,这一特性称为虚假开路,简称虚断。显然不能将两输入端真正断路。”

运放都是三极管搭起来的,请问如何从三极管的导通、截止、放大的角度来理解虚短和虚断呢?这才是虚短虚断的本质,谢谢。

网友A:
虚断和虚短,是针对运放的模型来说的,每本模电书都有讲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断和虚短,是针对运放的模型来说的,每本模电书都有讲到的。

看我的主贴问题

网友A:
你的主贴问题太高深,给你@maychang

网友B:
什么是真的短?答:两点之间电压相等、始终相等,而且电阻为0,就是真的“短”;
什么是虚短?答:电压相等、而且始终相等,但电阻不为0,就是虚的“短”。
有实(等电位)而无形(电阻为0)。

什么是真的断?答:电阻为无穷大,电流为0。
什么是虚的断?答:表面上连接在一起,但电流始终为0。
有形(表面上连接)而无实(电流为0)。

网友C:
楼上分析得很详细.

虚短是电压差为零
虚断是电流为零

可以参考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286323-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真的短?答:两点之间电压相等、始终相等,而且电阻为0,就是真的“短”;
什么是虚短?答:电压相等 ...

为什么不需要抵制A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需要抵制A莫了?

他已经破落了,嘿嘿

我以为是已经和解了.

网友D:
虚短虚断在运放设计中是常用的。

网友E:
以上的论点是是非非,不知问题的本质,倒是LZ的一段话才是根本,理解虚知结果的原因是什么?不从构成闭环的原理说开,无法真正理解什么是虚短。虚短不是电位相等,而是近似相等,输入的压差(误差)还是符合反馈理论的。

网友E:
还有OP没有虚断说法,OP一般用在线性放大,也就是说工作在负反馈,开环根本用不上,二输入端要趞同的性质,如数学上的极限一样,可以无限小,但不可能相等。只能说尽可能地近似。

网友E:
如一个OP的输入级的导通状态无限接近堆住,但又不是堆住的状态,就是虚短。

网友E:
从数学上的1/X的一样,可以无限接近零,但又不会零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分析得很详细.

虚短是电压差为零

你好,借此地问下

管理员为啥要屏蔽我的回复呢?

“您的回复 谢谢,你说的电路知识我知道。但不是我想要的回答。请看主贴的问题 被 管理人员 屏蔽帖子
违规内容,如有异议,请与管理员联系,否则内容将在一周后自动删除”

就是本帖。

网友F:
虚字当头,就不真实。实际上运放块内部的电流电压变动并非如此,但是分析起来就费劲,不如用虚短和虚断分析法省事。你假如分析输入级差分管对的工作状况就知道,输入信号电流不进去,如何工作?

网友G:
楼主1楼的前面的虚短、虚断理解的很好
运放都是三极管搭起来的,请问如何从三极管的导通、截止、放大的角度来理解虚短和虚断呢?

后面这句话就难解释了,因为构成运放不简单的是导通、截止、放大那么简单,就是一个增益很高都很难讲通,其中就有两个恒流源相减的做法,就很难讲的

网友F:
运放的+-输入端是其等效电路差分对管的两个B极,信号电流从+B极进入,该管Ic增加,Ve抬高,而另一管的Ve被抬高导致Vbe减小,Ic随之减少,+-端电压保持相等视为虚短。但是,电流不是从+B流到-B,为虚断。如果按照实际情况,电流进入运放,内部电阻值不知,各运放也不同,就不可能计算。而电流视为流经外接的电阻,分析计算就简单,效果一样。假的办法比真的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运放的+-输入端是其等效电路差分对管的两个B极,信号电流从+B极进入,该管Ic增加,Ve抬高,而另一管的Ve被 ...

非常感谢答复,这是我想要的回答,但虚短虚断的理论应该需要证明吧,这是一个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上的论点是是非非,不知问题的本质,倒是LZ的一段话才是根本,理解虚知结果的原因是什么?不从构成闭环的 ...

谢谢你的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1楼的前面的虚短、虚断理解的很好

后面这句话就难解释了,因为构成运放不简单的是导通、截止、放大那 ...

谢谢答复:)

网友G:
但虚短虚断的理论应该需要证明吧

我想,楼主最前面的,这就是虚短、虚断的证明吧:
1) 虚短     由于运放的电压放大倍数很大,一般通用型运算放大器的开环电压放大倍数都在80dB以上。而运放的输出电压是有限的,一般在10 V~14 V。因此,运放的差模输入电压不足1 mV,两输入端近似等电位,相当于“短路”。 开环电压放大倍数越大,两输入端的电位越接近相等。     虚短是指在分析运算放大器处于线性状态时,可把两输入端视为等电位,这一特性称为虚假短路,简称虚短。显然不能将两输入端真正短路。   (2) 虚断     由于运放的差模输入电阻很大,一般通用型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电阻都在1 MW以上。因此,流入运放输入端的电流往往不足1 mA,远小于输入端外电路的电流。故通常可把运放的两输入端视为开路,且输入电阻越大,两输入端越接近开路。 “虚断”是指在分析运放处于线性状态时,可以把两输入端视为等效开路,这一特性称为虚假开路,简称虚断。显然不能将两输入端真正断路。

网友H:
这个在模拟电路上有。

网友I:
虚短虚断是运算放大器的基本特性的,在设计的时候要充分考虑的。

网友:
虚断和虚短,是理想状态,是针对运放的模型来说的

网友F:
“但虚短虚断的理论应该需要证明吧,这是一个推论”
附件试证明。

网友J:
“虚短”是指由于运放的电压放大倍数很大,一般通用型运算放大器的开环电压放大倍数都在80 dB以上。而运放的输出电压是有限的,一般在 10 V~14 V。因此运放的差模输入电压不足1 mV,两输入端近似等电位,相当于 “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