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函数指针问题,恳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5-10-14):
例如:void (*func)(void)这个最简单的函数指针,
例如我将 func = count;
那我就可以使用 void count(void)函数了 ,请问大神:为什么不能写成 void (*count)(void)类型呢?
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不能按照定义函数指针的形式使用(*func)(void)呢?恳请大神指教~

网友A:
是你的语文学没学好,还是我的语文没学好.
怎么看不懂呢?
为什么不直接贴出代码看下.

网友B:
void (*func)(void)
func是个变量

func = count
是给变量赋值

写成 void (*count)(void)
count就是变量了

这与普通变量的使用类似

你来定义标准就可以了,只不过人家已经先定义了而已

网友C:
void count(void)中的count本身就是指针,他指向函数。而 void (*count)(void)是声明一个指针变量,这个指针变量,这个指针变量时指向函数的。

网友D:
好好找本C语言的书细细品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