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为什么会延时不准确

楼主(2015-10-14):
os, ui, TE, hz, While

最近用C8051做了块板子,发现延时不准确,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助大神们采用的是外部晶掁22.1184MHZ,二分频,应该是11.0592MHz
#include<c8051f020.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数据类型的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_ms(uint);
void delay_us(uint);

void main()
{
           uint i;
           WDTCN = 0xde;
           WDTCN = 0xad; // 禁止内部看门狗
           XBR2  = 0x40;                                /*使能交叉开关*/
           P2MDOUT  =0xff;
           P74OUT |= 0xf3;
           OSCXCN = 0x77;      // start external oscillator with 22.1184MHz crystal,
                                                          //启用外部晶掁,晶掁22.1184MHZ,二分频,SYSCLK定义为11.0592
           for (i=0; i < 256; i++)       // XTLVLD blanking interval (>1ms)
           while (!(OSCXCN & 0x80))      // Wait for crystal osc. to settle
           OSCICN = 0x88;                 // select external oscillator as SYSCLK
           while(1)
                {
                        delay_us(10);
                        P2=0xff;
                        delay_us(10);
                        P2=0x00;
                }

}

//***********************************************************************
//      延时子程序us
//***********************************************************************
void delay_us(uint us)
{
        uchar k=us;
        while(k--);

}
//***********************************************************************
//      延时子程序ms
//***********************************************************************
void  delay_ms(uint ms)
{
    uchar i,j;
        for(i=0;i<ms;i++)
        {
                for(j=0;j<10;j++)
                delay_us(150);
        }
}

以下是主函数里的
while(1)
                {
                        delay_us(10);
                        P2=0xff;
                        delay_us(10);
                        P2=0x00;
                }
在 delay_us()函数给不同的值时,示波器测得的波形
发现delay_us(1)的时候,波形是2.6us,delay_us(10)是8.24us,delay_us(500)是160us

网友A:
delay_us
看反汇编,考虑参数传递,函数调用,函数返回,中间循环指令,灵活插入NOP指令补偿

不过意义不是很大,这些都受中断影响,一般是通过定时中断产生滴答时钟,利用滴答延时,
短延时可以用这种软件延时,比如模拟时序,用NOP指令代替

网友B:
C语言写的延时都不会太准确,精确延时最好用汇编来写且不要开中断

楼主:
我没有开中断,只是一个简单的延时啊
//***********************************************************************
//      延时子程序us
//***********************************************************************
void delay_us(uint us)
{
        uchar k=us;
        while(k--);

}

网友C:
C写软件延时,只能靠试,要精确,只有写汇编。而且用C还得注意编译器优化设置问题,最好把优化关了,否则随着编译可能会变。

网友D:
要准确定时,用硬件定时器

网友E:
软件定时,你还想准???睡醒了么?;P

网友F:
这种延时的措施本身就是为了其延时作用的,要想准是很难的

楼主:
但是这差距也太大了,关键是差距大

网友G:
软件定时误差还是很大的。用定时器要好一些,想精确汇编吧,正如楼上说的,要是时间充裕不想用汇编,定时器,那么用示波器改一下调一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