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5V降到直流4.2V 用什么电路好

楼主(2015-10-14):
1:使用稳压二级管
2:直接使用二级管降压
3:加一个LM317的线性三端稳压电源;
主要用于将充电器的输出5V电压降到4.2V为电池充电

网友A:
有充放电管理专用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充放电管理专用芯片的。

我需要给一个电池充电,但一般的手机充电输出都是5V的,容易烧坏电池,需要将输出电压降到4.2V给电池充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需要给一个电池充电,但一般的手机充电输出都是5V的,容易烧坏电池,需要将输出电压降到4.2V给电池充电 ...

充放电管理芯片专门干这事的。

楼主:
您好,可以详细说一下怎么使用吗?  谢谢    新人不太会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放电管理芯片专门干这事的。

您好,这个芯片怎么使用的呢?  是否有电路图给我参考一下,谢谢  我不太懂这个

网友B:
买一个充电模块吧,才几元钱,接上线就能用,还带指示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这个芯片怎么使用的呢?  是否有电路图给我参考一下,谢谢  我不太懂这个  ...

这和你的具体要求有关啊。几节电池,放电电流多大,等等。你的先确定好这些参数要求才能选出具体适合的片子啊

网友C:
一个LM317的线性三端稳压电源;主要用于将充电器的输出5V电压降到4.2V为电池充电

LM317不行的,输入、输出电压差不够

网友D:
如果是锂电池,还是建议使用充放电管理芯片较好.
充放电管理芯片常见的是TP4056,价格不错.
当然,更好的是TI的芯片.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和你的具体要求有关啊。几节电池,放电电流多大,等等。你的先确定好这些参数要求才能选出具体适合的片 ...

以充电器输出5V 1A  降成输出4.2V,0.5A  给3.7V的锂电池  充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充电器输出5V 1A  降成输出4.2V,0.5A  给3.7V的锂电池  充电

咱不是卖芯片的。 你在网上搜一下锂电池充放电管理芯片,会出来好多型号的。你可以具体选择一下。有什么具体问题的话可以再交流的。

网友E:
TPS2513 双
TPS2514 单

网友F:
淘宝搜 4056 充电IC

网友G:
自己用的话,直接搜充电模块就好了

网友:
直接用充电芯片

网友H:
LM317T吧,比较传统的方法

网友I:
我觉得用一般电路想法可行,
但是作为产品的话肯定要安全,充电肯定要有恒压和限流。

对头~

网友J:
如果自己DIY着玩,用个LDO将5V转为4.2V,在串接个10欧姆的限流电阻,直接就可以接到锂电池了,MP3当年为了降低成本基本都是这么干的!
如果还为产品使用寿命考虑,就用锂电充电管理芯片,最普通的是各品牌的4054,带OVP过压保护的就是SGM4056、TP4056之类,自己搜下规格书看,应用都很简单的。

网友K:
4.2V一般指的是电池的充电截止电压,而不是说要用4.2V电压去给电池充电,如果没搞清楚这个问题,提出的问题再讨论也没有意义。

网友L:
基本以芯片为主了,产品上用简单可靠。

网友A:
或者是直接在*宝上买现成的模块也可以的。

网友M:
您好。我司有做充电管理IC,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QQ:2850275156 罗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