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两片AD623采集两路差分信号时候REF管脚接法问题!

楼主(2015-10-14):
如题,目前有一个项目,做多路-10mv~10mv差分信号采集,方案是使用几片AD623并联,分别对信号进行放大,放大时候参考电压需要统一,所以我直接将REF管脚接到了一起然后连接到了一个精密电阻,想着这样能够调整基准电压的,电路原理图如图所示:

现在的问题是:接了两个传感器在没有信号时候原理上应该输出基准电压,但是结果发现两路输出数据相差很大,而且调节基准电压后发现只有一个通道是随着变化的,另一个通道变动很小,这是怎么回事?
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另外,我这样使用AD623并联的方案放大多路差分信号可行吗?

楼主:
下面两张图是我使用TL431稳压后采集的数据,采集过程中没有接压力传感器,即AD623的-IN和+IN管脚悬空,连接电路和电路图如下:

注:图中AD623和TL431使用同一个电源,由两节锂电池串联,电压约8V,MCU使用电脑USB直接供电,电路图如下:

上面是连续输出26189个采样点,纵轴是采样到的电压对应的AD转换结果,横轴代表采样点下标,另外计算得到如下参数:
最大值:3925;最小值:2994;均值:3055.3;中位数:3056;标准差:5.6063;

上面这个是数据的分布图,有两个波峰,是不是我电路连接哪里没处理好?

楼主:
试验已结束,感谢各位大神的指点!下面是个人一点总结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最后的方案使用LM317稳压到1.5v左右作为REF参考电压,电源使用板载5V,三个模块共用此电源,参数滤波前最大最小值(无信号输入时测量)相差10LSB左右,做中位数和均值滤波后,能控制在5LSB左右,下面是电路原理图和试验板(只焊了两片AD623,其中一片是贴片一片直插)照片以及试验数据分布曲线,希望对以后用到的小伙伴能有所帮助。

原理图中,P6、P7、P8是跳线帽,用于切换REF端连接的参考源的,可选择TL431和LM317,经测试,LM317要比TL431稳定一些。

连续采集了43658点数据,波形图如下,各轴定义参考楼上。

再次感谢坛友们的热心支持!
谢谢!

网友A:
基准不能接精密电阻,只能接低阻抗电压源,可以用精密电阻调解出来的电压经过一个运放跟随器隔离后加到REF端。
AD623是经典的3运放差分放大器,差分放大器的REF是参考电压,不是参考电阻。
ref端可以接低阻抗输出的电源,比如LM317输出的可调电源。

网友B:
肯定是不行的。你就没有仔细看DATASHEET,里面说的很清楚,Ref电阻是干什么用的。是给仪表放大器最后一级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提供参考电压的。你一并联无形中就改变了参考值,而且就像你说的调节电阻是只有一个变化,那是肯定的。就像你调节并联电阻中的一个一样,只有并联后的值发生变化,而另外一个阻值是不变的。

网友B:
用芯片之前必须仔细读芯片的datasheet文档。里面说的非常细致的。关于如何应用。

网友A:
看不到你的AD623怎么供电的
电源是并联,REF并联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你可以直接将REF接地啊。他的功能就是为了0点偏移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准不能接精密电阻,只能接低阻抗电压源,可以用精密电阻调解出来的电压经过一个运放跟随器。 ...

哦原来这样,是说基准驱动能力要足够大是吗?谢谢!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你的AD623怎么供电的
电源是并联,REF并联应该是可以的

单电源供电,电源是并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直接将REF接地啊。他的功能就是为了0点偏移输出。

主要是这个信号是-10mv~+10mv,系统单电源供电

网友A:
是说基准驱动能力要足够大是吗

是的,你用电阻把电源VCC分压,然后加一个运放跟随器,给REF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不行的。你就没有仔细看DATASHEET,里面说的很清楚,Ref电阻是干什么用的。是给仪表放大器最后一级放 ...

哦,我再去好好看看datasheet,并联之后阻抗会变化,有道理!但是,我把2个REF都连接到了同一个精密电阻的分压端,按道理来讲这两个AD623应该具有互换性,为什么会造成只有一个AD623随REF变动呢?我准备拆下来换个芯片是不是AD623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用电阻把电源VCC分压,然后加一个运放跟随器,给REF供电

好的,谢谢,我试下,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试下,非常感谢!!!

或者使用431提供参考基准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使用431提供参考基准电源

手里没有呀……我正在拆一个台式机电源看里面有没有可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用电阻把电源VCC分压,然后加一个运放跟随器,给REF供电

这样做能满足精度需求吗

网友B:
我看了一下。REF接地和是不是双电源供电没有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一下。REF接地和是不是双电源供电没有关系啊。

我的意思是说我单电源供电的,但是我的输入是±10mv,也就是有负值,如果接地,负值信号就丢失了

网友A:
1.  AD623的输出是相对于REF的。
2. 你的信号是±10mv,要注意AD623的工模电压要在电源电压范围内。
AD623的pdf文档的共模电压要注意:

网友A:
纵坐标的输出电压,应该是REF=0的,你可以给REF加上电压,看看输出结果。

网友D:
可能两个通道的差分输入和/或增益都不一致吧。“接了两个传感器在没有信号时候原理上应该输出基准电压”这能说明输入差分电压为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两个通道的差分输入和/或增益都不一致吧。“接了两个传感器在没有信号时候原理上应该输出基准电压”这 ...

是有一个片坏了,我准备使用TL431的2.5V基准,我现在在测单个AD623情况下的数值分布,发现波动还是挺大,如果我把两路差分输入短接,是否可以认为信号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AD623的输出是相对于REF的。
2. 你的信号是±10mv,要注意AD623的工模电压要在电源电压范围内。
AD623 ...

谢谢大神的回答,我想问下“AD623共模电压要在电源电压范围内”是什么意思?我是新手,今天去买了TL431,正在试着使用TL431的2.5V基准电压做参考源,等下我把电路连接图和测试结果数据分布图传上来,还请大神帮忙看一眼,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有一个片坏了,我准备使用TL431的2.5V基准,我现在在测单个AD623情况下的数值分布,发现波动还是挺大, ...

差分输入短接当然是信号为零了,若悬空有悬了,因为这个差分的输入阻抗很高,引入很多干扰。

REF的输入阻抗也有100kHz了,接在阻值小的两个电源分压电阻中间其实也是可以的,若带很多个AD623的话,就要更小的电阻分压了,分压电阻接地的那个旁边要加个小电容。当然接输出阻抗更低的标准电压源就更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差分输入短接当然是信号为零了,若悬空有悬了,因为这个差分的输入阻抗很高,引入很多干扰。

REF的输入 ...

你好,这是我增加了TL431后的一个单路AD623采样电路,由于压力传感器没在手边,AD623的差分信号输入端悬空(后测试短接,数据波形没有明显改善),主要请帮忙我看下这几点:
1、MCU单独由电脑USB供电,AD623和TL431由2节锂电池串联供电,两个电源共地,这样接是否合理?回头接压力传感器的时候有必要将压力传感器的地也接到MCU和AD623的地上吗?
2、如果按照图中设计,我是否可以并联其他7路AD623到TL431的R极(就是2.5V基准源参考点)?

这个是26189个采样点,纵轴是采样到的电压对应的AD转换结果,横轴代表采样点下标,另外计算得到如下参数:
最大值:3925;最小值:2994;均值:3055.3;中位数:3056;标准差:5.6063;

这个是数据分布频谱,纵轴是数值出现频次,横轴是采样结果,采样结果没有经过处理,直接输出的AD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这是我增加了TL431后的一个单路AD623采样电路,由于压力传感器没在手边,AD623的差分信号输入端悬 ...

差分输入短接后,再接地,应该不会有噪音了吧。

网友A:
我的回复怎么被删掉了

网友A:
我仔细看了,就是有一个错别字而已,不大正确,错为“不打正确”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回复怎么被删掉了

谢谢你了!我准备做个软件滤波了,毕竟这边速度只要求100HZ左右,现在看来硬件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剩下的软件滤波来解决吧。谢谢!

网友E:
这里有一些有关AD623的问题以及解答,供参考https://ezchina.analog.com/search.jspa?q=AD623  希望可以帮到你:)